这两个元件是不是已经没法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2020-11-07):
上一次维修的店家换了,好像烧融了,但又不知道是不是助焊剂粘上面了,不敢刮。

网友:
先用酒精擦一擦.................

网友(点评):
用风油精擦得,洗掉了。

网友:
1.8桥供电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一个运算放大器跟一个场效应管  测一下有没短路喔,别换了又烧

网友:
实在不行拿个1.8的来改

网友:
洗板水洗洗

网友:
vcc 1.8v很明显了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A:
V星主板上面的小5脚芯片容易坏,注意测量一下。

网友:
注意看板上印的vcc 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主板上面的小5脚芯片容易坏,注意测量一下。

小五角芯片是指的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五角芯片是指的哪一个呢?

电路板上U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五角芯片是指的哪一个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