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s45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11-07):
网上28包邮收了块gts450不显卡,测量12v,3.3v阻值正常,上机测试核心没有电压,5v被拉低至0.6v,估计是5v后级有短路,于是用5v2a电流夹住117烧机,发现后级一电容发热烫手,于是料板上拆一个一样大小的换上,再上电测试发现5v正常,核心供电恢复0.85V,装好散热器,上机测试,亮屏,进系统,打驱动正常,fumark测试正常,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
修显卡的实在太少了,我们这边整个市场都没人修!

网友:
我有个显卡挑主板,能显示的主板就能正常显示,不能显示的主板就滴滴两声,这种一般怎么检查 16x 到电容夜查过都是通的!

网友:
一般5V,就用5V电压大电流烧,还是小电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