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2没信号 没wifi

楼主(2020-11-07):
小米 mix2二修的 上家动过中频功放wifi这些 很多     刚开机有wifi 然后插卡没信号,然后wifi也不行了  我换了中频测试底脚 重做了cpu也不行(▼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检查一下信号的供电电源  插卡后导致无WiFi  那就是读卡时候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