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5-7567掉电求助

楼主(2020-11-07):
接一台inspiron 15-7567 版号la-d993p

故障表现为上电到1.7~2.3a左右掉电

待机时3  5  1v正常

测量上电一瞬间cpu供电有vccio有 vccsa有  显卡各路供电有  集显供电无  复位也有一瞬间3.3 bios刷过

排除假公共点

Psid正常

断开cpu供电开启 上电 0.06不动   基本应该可以排除前面的pwrbtn  s3 s4信号漏电等可能性 ec  桥待机也可基本排除

温控摘过  实在没有好思路了,难道三板斧干桥干u了吗

有遇到的大神给条思路,没有示波器也不会双通道

网友A:
U相关电路故障排除就U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相关电路故障排除就U问题了.

I7-7700hq同行肯定不干了,哎,太难做了

网友A:
先把管子换了,注意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管子换了,注意焊接好.

很尴尬没有这种料板,drmos定几个如果不行估计老板舍不得

网友:
啥都没有,修锤子

网友:
dell板子难搞哦

网友C:
慌锤子,上BGA 先干个CPU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慌锤子,上BGA 先干个CPU压压惊

干了,没啥用

网友:
VCORE 供电芯片 MOS 3件套 干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7700hq同行肯定不干了,哎,太难做了

一千块钱 可能会换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示波器,这个时候就必须示波器登场了,测测各路电压波形,不行就三板斧。其实没啥难度,就是猛干。

网友E:
断cpu供电难道正常情况下不断电吗?cpu_pg信号都没有了。

网友:
你就测了cpu供电 后面还有一大堆信号没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示波器,这个时候就必须示波器登场了,测测各路电压波形,不行就三板斧。其实没啥难度,就是猛干。

Cpu:别说了,快来干我一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cpu供电难道正常情况下不断电吗?cpu_pg信号都没有了。

没有断,定在0.06  短的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cpu供电难道正常情况下不断电吗?cpu_pg信号都没有了。

复位有闪一下,用的模拟波只能简单测到瞬间出没出,电流最高上过2.4多  有时开0.7也会掉

网友:
加热U,注意温度,可以试试

网友:
电流这么高,感觉应该块显示了,量下或者摸下显存,可能显存微短路

网友(2021-02-06):
游戏本我换过CPU供电MOS管解决问题的,试试呗

网友:
电流太高了 我前两天才修这个板,才1.3+。应该是CPU或者其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