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请问各位大神戴尔e6420能升标压i5吗?

楼主(2020-11-07):
本人小白一个,请问各位大神戴尔e6420有几个板号?都能升标压i5吗?多谢多谢!
戴尔

网友:
这款机器查询了下,好像就是标压的M系列的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bga封装,具体你的笔记本是哪种类型的可以拆卸不可以得看你的机器编号查询,原则上封装不同是无法更换的。仅供参考。(换主板除外)

网友:
一般来说笔记本U后面带M的都是可以更换的,Y,U,H都是焊死的。不过有些带M的也是焊死的,自己拆开看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