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不了3D

楼主(2020-11-07):
显卡能跑鲁大师 甜甜圈,但跑不了3D,一跑出现英文,遇到几张这样的情况了,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官方驱动试试啊,A卡毛病多啊

网友:
测一下显存

网友B:
你这显卡信息都没获取完整,先刷一下BIOS。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显卡信息都没获取完整,先刷一下BIOS。再试

行,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驱动试试啊,A卡毛病多啊

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加焊核心

网友C:
跑鲁大师黑屏还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鲁大师黑屏还可能什么原因

一般,束手无策时加焊核心

网友:
输入电容容量不够,mos不良  主控IC有问题   核心暗病

网友:
AMD缺少充分测试

网友:
缺项,电容漏电,mos漏电有尖峰,3.3/5供电不稳

网友:
A卡毛病多啊

网友:
上示波器看供电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