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00笔记本白屏

楼主(2020-11-07):
联想笔记本U400开机正常显示,约10左右慢慢变白屏,单屏幕测试无异常,确定不上是屏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本人刚上手维修,请论坛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很好找故障点 ,白屏的时候测试 主板 屏 相关电路就OK 了

网友:
屏线。屏供电。。。。。。。。。

网友A:
外接试了吗???看看外接再判断

网友B:
测一下屏供电 是不是慢慢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了吗???看看外接再判断

外接没问题,也换过屏幕,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屏供电 是不是慢慢变低了

屏供电19.5 V没有跳变

网友C:
测量DBC_EN_C二极体值维开路状态,这个是开启什么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19.5 V没有跳变

19.5V不是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量DBC_EN_C二极体值维开路状态,这个是开启什么信号的

截完整的图喔  这个板子板号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截完整的图喔  这个板子板号是多少?

LU470_MB_U470_10334-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U470_MB_U470_10334-1

5脚 背光开启  6脚 亮度调节  7脚未采用,自然无穷大了  38--40脚 屏供电

网友:
屏 或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排查下屏幕,再检查
逻辑板的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有点复杂

网友:
屏供电3.3,19v是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脚 背光开启  6脚 亮度调节  7脚未采用,自然无穷大了  38--40脚 屏供电

大佬  38-40脚位开机测试电压在0.5V不跳变,正常是不是3.3,本来还会闪一下白屏,现在开机直接不亮屏了,外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38-40脚位开机测试电压在0.5V不跳变,正常是不是3.3,本来还会闪一下白屏,现在开机直接不亮屏了, ...

是的,正常3.3V  把这个问题解决这台机应该就好了
不要问我怎么解决了哈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耐心解答,最后测得U4901故障,问题已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2024-07-04):
外界个看下是否白屏,如果没有白屏就看下屏接口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