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图中这个位置发热,应该从哪里里入手?

楼主(2020-11-07):
答:点位图里面看下这个位置输出的供电,查对地值,短路了找是短路的元件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