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915sw改LED

楼主(2020-11-07):
Aoc915sw,内屏碎。垃圾堆里翻出来个IVO的内屏。
凑成一个。顺便改LED。

先用原来的LED灯口,
点了一下这个IVO的屏,正常亮。
免得白忙活

屏框塑料太厚,面板拆了搞

这个电源板,输出的是24V。
恒流板上的滤波电容是35V的。
有点悬。
50V的滤波垃圾堆翻了半天没找到。
找了个63V470uf的,把它换掉。

原来的高压包摘了,腾出恒流板的位置。
免钉胶粘贴上。

试机正常。

组装好。亮如白昼。

网友A:
恒流板上的芯片的工作电压不知道是不是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板上的芯片的工作电压不知道是不是高了

恒流板pwm芯片是宽适应是的,12-30v均可以工作。
跟那个电容关系不大,只跟电源板送过来的工作电压有关。高电压下,恒流板带负载能力会增强,可以带动更长的LED灯条。

更换那个电容,是因为工作电压是24v,电容是35v,有可能会挂掉。正常应该用50v的电容。

网友:
还没修过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板pwm芯片是宽适应是的,12-30v均可以工作。
跟那个电容关系不大,只跟电源板送过来的工作电压有关。 ...

工作电压是24v,选用电容是35v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大师,为什么要发两次帖?

现在LED套件也不过十来块钱,叫马总送过来,比你在垃圾堆找,不是更快、更省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为什么要发两次帖?

现在LED套件也不过十来块钱,叫马总送过来,比你在垃圾堆找,不是更快、更省心吗?

不是两次贴。是又改了个aoc915

。每天都在改这个led,难免遇到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