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8P+全固版 3.0版本BIOS

楼主(2020-11-07):
昂达官网ONDA A68P+全固版 3.0 BIOS我是没有找到,论坛也没有,从某宝买了个。装上去OK。故障现象是:第一次开机进BIOS,退出BIOS界面,就会进系统。关机开机是直接进系统,如果关机选重启是不亮。然后刷BIOS解决!
ONDA A68P 全固版

网友A:
onda 不好修 维修资料啥都没有 有些主板还挑 bios  以前修的时候 不知道扔了 多少 外观看起比较正常的主板 就一破三流主板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da 不好修 维修资料啥都没有 有些主板还挑 bios  以前修的时候 不知道扔了 多少 外观看起比较正常的主板  ...

这种厂家出产的板子,尤其是不跑码的,三板斧下去不行找论坛,论坛没有。直接丢。

网友(2021-09-17):
这个要下载下来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