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7 8代笔记本NCP81236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0-11-07):
开机0.09A,主板除CPU供电、+VCCGT集显供电和独显供电外,其它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原厂的,CPU供电芯片是NCP81236A,如下图:

12脚19V,13脚VCC有5V,14脚4.5V,22脚空,26脚4.5V,39脚为其中一路CPU供电的后级开启(另一路是无后级驱动芯片,直接到上下管),红表一量测此脚就保护,41脚是开启脚有3.3V,42脚是IMVP8_PWRGD有3.3V,现在问题是,CPU供电没有出来,为何42脚有电压呢?

通过时序,发现PCH_SUS_STAT#(包含及之后)都无电压,之前所有信号及电压都正常,PLT_RST#无电压,这个应该要CPU供电正常后,才会有复位?

网友A:
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检查过,就是NCP81236A没有换过,已经订货,回来后试下

网友A:
I7 8代的处理集成南桥,现在PCH_SUS_STAT#和PLT_RST#都是有南桥发出来,都无电压,现在问题是,8代处理器的到底是先出CPU供电还是先出PLT_RST#呢?如果先出PLT_RST#,再出CPU供电,那就是板载成CPU坏了

网友:
U坏了吧

网友:
这个U植球的都要1000元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华硕FX50J,i7四代的板载U也是坏的,这种板载U太容易坏了

网友:
别纠结其它的,svid有没有波形,pg有3.3v是正常的

网友:
plt_rst#得先有才有cpu供电看看syspwrok有没吧

网友:
PM_SYSPWROK_PCH,PM_RSMRST#_PCH,3VA_DSW_PWRGD都是正常的3.3V

网友:
换板吧,u死了

网友B:
没有CPU供电,也能出PG吗

网友:
换板10人有9人不会修

网友:
看看SVID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7 8代的处理集成南桥,现在PCH_SUS_STAT#和PLT_RST#都是有南桥发出来,都无电压,现在问题是,8代处理器的到底是先出CPU供电还是先出PLT_RST#呢?如果先出PLT_RST#,再出CPU供电,那就是板载成CPU坏了

我在修asus gl552vw时印象深刻,尽管CPU电压还没出,但cpupwrgd和pltrst都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CPU供电,也能出PG吗

可以的,最近修了一个asus的飞行堡垒gl552vw就是,别的机型暂未核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检查过,就是NCP81236A没有换过,已经订货,回来后试下

刷BIOS没,BIOS也有可能导致不出cpu电压

网友:
华硕机器配件都不便宜

网友:
CPU供电OK后 有显之前 出PLT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最近修了一个asus的飞行堡垒gl552vw就是,别的机型暂未核实

当时你那个机最后是哪点坏了呢?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A:
I7 8代的处理集成南桥,现在PCH_SUS_STAT#和PLT_RST#都是有南桥发出来,都无电压,现在问题是,8代处理器的 ...

所有供电都出了,才会有PLT_RST#,CPU供电有了芯片发出PG才会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