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插电源没反应,开不了机

楼主(2020-11-07):
电源是好的,但是插上笔记本笔记本无反应。拆开看发现主板上有两颗小元件锈蚀了,会是这个引起的吗?

网友:
就是图上Q43旁边的那一点

网友A:
先拿个毛刷清洁下。然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拿个毛刷清洁下。然后再开机试试

清洁了,没反应,插上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
强大的点点滴滴

网友:
待机状态是否建立,时钟复位是否完成,如果有翻转到了哪一步,跑一遍啊

网友:
一步步查条件呗

网友:
这个CPU是工厂反修过的,可能是两个小料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得查一下上电的过程吧,单一个不亮的结果说明不了问题,没法建立结果和那两个元件的因果关系

网友:
应该是进过水的主板,有可能元件损坏,要测点位

网友:
测一下开机键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