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80进水升压电容腐蚀定电流维修

楼主(2020-11-07):
一台笔记本联想Z480进水腐蚀,开机上电定电流,一头晕,想到又是不好搞到机器,测量个电感电压正常,反正定电流多是内存或者bios的问题,拿出内存打值卡插上,发现spd电压2.0V,一查电路;发现由+3V由pq42转换而来
但是一测量pq42的4脚只有3.9V,这肯定无法导通,那说明+15V没有15V,继续追查+15V的来源,来自如下电路

该电路显示,15V由+5VPCU加上3V_LGATE2,升压而来,那为什么没有15V,只有7.8伏呢?
在主板上找到该电路到位置发现主板电路进水腐蚀了三个电容

马上更换3个电容后,上电发现正常跑码,电路一路跳变,到此维修结束,轻松愉快!
总结:
修电路还是要先看板上发霉的地方,其实这3个电容早被我取掉了以为上普通的滤波电容,管都没管,没想到是升压电容,升压电容不能少啊!要补上的,算是简单维修吧

网友A:
思路不错,兄弟是哪一期啥时候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兄弟是哪一期啥时候毕业的?

112期,学了过一年才开始工作,好多都忘记了

网友:
进水机器什么问题都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