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HSTNN-Q96C 不触发秒杀一例

楼主(2020-11-09):
板号X61C,测量3V待机发现为3.9V,5V正常,不触发,偶尔会触发,但是定电流,后掉电。查各种条件均正常,想的是不是触发按钮不正常,果断换了触发按钮,还是偶尔触发,看来剩下的只有3.9V的待机电压不对了,找来料板,开始换管子,因为下管在上面,就先换来下管,还完之后,测量电压3.3v正常 来,正常触发了。当然机器正常安装完毕。
后插电池发现电池电量为零,充了一会电,感觉充的慢,也没多想,就关机,拔了可调电源,想的试试看电池能不能开机,一按开关,看到适配器插口的灯,一直在闪黄灯,但是就是不开机,心想怎么插电池不开机的,又拆了机器,单独插上电池,3V,5V正常,发现没有1.0V,插适配器的时候,待机有3V,5V,1V,赶紧上示波器测量,发现刚插入时有1V过了一可能1秒就掉了,这算是简单了,马上查开启信号,是开启信号关了才掉的,那就跟芯片没关系了。好吧,老老实实查开机的条件,各个待机条件全查了个遍,都没毛病,特意查了BATLOW#为高,电池电压也查来一下14.5V,标的好像14.7V,感觉差别不大,除了1V没出来,查来查去发现这个1V由EC控制,毫不犹豫换了EC,故障依旧。拿给师傅修,师傅修了半个多小时,没修好,我突然想起来说,进行系统时发现电池电量为零。师傅说晕啊,浪费时间,他充了几分钟的电后,顺利开机。
总结:
1、待机电压高0.6V会导致不触发。可能不是绝对的,大家小心
2、单独电池不触发时,可以换个电池试试,或者充一会电试试。
3、有些信号不一定被用上,比如BATLOW#它不用,坑爹的节奏。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A(2021-02-14):
单独可调有的HP 是不能开机的,要么你电池加可调一起才是开机,你电池没电了,当然死火!用 原装 充电器 或者改下 AD ID 信号 就可以了,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可调有的HP 是不能开机的,要么你电池加可调一起才是开机,你电池没电了,当然死火!用 原装 充电器 或者改下 AD ID 信号 就可以了,小伙子

收到了,谢谢提醒指导!

网友:
高手啊,这样还当徒弟

网友:
看着过程挺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