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游戏主板不跑马维修

楼主(2020-11-08):
客户说玩着玩着就黑屏了,擦了显卡有亮了用一会又黑屏了,

拆机测试不跑马发现无CPU供电测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开启只有1.2v不对图纸点位也都没有

在CPU供电芯片周边找一个上拉电阻3.3v飞线到CPU供电的开启脚开机顺利跑马亮机测试1天全部正常给客户了
虽然CPU供电的开启时序乱了但是能正常用

网友A:
关机受控吗?待机电流呢,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受控吗?待机电流呢,一样吧

受控的待机一样

网友:
原来这样都可以,最主要桥最后复位信号把CPU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