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主板维修

楼主(2020-11-08):
低价买了个旧的b75m d3v主板,成色还可以,有故障,开机不启动。
插电量各个主供电都正常,按照时序图查芯片供电,终于修好了。
原来是开机后没有RSMRST信号,电压为0,查电路图,发现三极管q54,q55电压不正常,q55的g d极一直为高电压,q54的g极一直为高电压,
将RSMRST电压拉低导致,焊掉q54后,RSMRST信号电压3.4v,开机正常点亮,试机半小时没问题。
估计是q55损坏导致。
电路见图:

网友:
楼主  技术 可以哟  加油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技嘉主板

网友:
请问每个图纸的英文字母代表都不一样,你是如何知道某个字母对应的字母的。谢

网友:
Q55是三极管奥,不是场管奥!

网友:
修好一块主板,估计楼主乐晕了

网友:
板子本质就是Q55的问题,本来要拉低的没被拉低。所以Q54导通,RSMRST 拉低了。

网友A:
Q54拆了信号还怎么出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呢 ,B75问题相当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4拆了信号还怎么出啊?

信号是桥或者IO发出的,这个是控制信号。

网友B:
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点评):
能扯上CPU供电的我也是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厉害呀!颠覆我的认知!好好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颠覆我的认知!好好看帖子

,没有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没有看图。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B75M-D3V REV1.1板子,开机掉电重启。搜论坛帖子,按通病检测,发现是Q33管子坏了,更换后正常开机了。果然还是通病。

网友:
修了一片GA-H61-S2-B3 开机转一下,不断重启,VCC18EN VTT_PWRGD VCC1_05EN CPUOWROK 都正常,就是PCH_VRMPWRGD ,不正常,查前级条件,没查出结果,前几天修这片板时,还能亮机,卡LOGO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愣是没看出是什么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