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笔记本独立显卡驱动惊叹号解决

楼主(2020-11-08):
联想Y470笔记本,显卡驱动安装后显示惊叹号,官方驱动也没有用,检查发现独显的辅助电压只有0.45V,应该是1.5V,这个电压由U49控制,直接短接U49上面的连接点,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不过这款机器很老了 ,现在基本修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不过这款机器很老了 ,现在基本修不到

确实通病

网友:
老机器了 。现在越来月少了

网友:
今年生意不好做,老机器也只有修了,

网友:
这是显存供电吧

网友:
今年发现修的都是老机器,今天还修到个thankpad t400

网友:
老机子焕发第二春

网友:
辅助电压是什么名称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通病 机器    这个结果论坛很多

网友:
都是老司机

网友(2022-02-01):
显存供电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