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惠普640 GI正常关机后不开机

楼主(2020-11-08):
笔记本
换主板后开机,装好系统后正常关机,第二天开不开机了,待机电流0.012,不触发了,插上适配器开关键上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知咋回事
笔记本

网友:
你把主板拆下来裸板是了没有

网友:
试了,没有拔屏线

网友:
3伏5伏都有

网友:
放电能过来吗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小板坏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问题找到吗

网友:
是USB的小板换了,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