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0-11-08):
技嘉GA-H61M-DS2 REV3.0的主板,开机反复重启,风扇转几秒钟停一下,有时候等几分钟可以亮机,查不亮机的时候CPU没有电压。技嘉有这种通病,直接检查Q13,1,2脚没有电压,3脚有1.05V跳变,检查U1的8脚,有1.05V电压跳变,应该是3.4V左右,向上查U1的10脚,待机有0.9V,开机突然被拉低一下。应该VSA REF信号拉低,向上查Q6,3脚跳变,Q7的2脚也跳变,肯定是电阻变质引起的。算了,拆掉Q6,去掉这种多余的保护。开机一起OK。

网友:
看起来有点烧焦的

网友:
没有,相机的问题

网友A:
正好有个H61M-DS2 的坏板子,不知道rev3.0 4.0 的板子一样吗?    图纸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个H61M-DS2 的坏板子,不知道rev3.0 4.0 的板子一样吗?    图纸通用吗?

这两板号不通用

网友:
应该是腐蚀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通病  很多了

网友:
一直不知道这个图纸怎么看,也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
V星的H61主板也是反复重启,不知能不能借鉴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干掉这多余的保护,我喜欢这话,那些多余保护,大多都是电阻变质引起,很难查到电阻变质,没有点位图更难,查得出了,找个芝麻电阻也难,换个插脚电阻,不小心碰一下,又掉下来,就是上胶水也容易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