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 跑62

楼主(2020-11-08):
    好几片华硕b75m-a 跑62 问题。故障是开机跑62 不插内存跑55 个电压正常 刷过bios  无意中加热asp1209正常显示,而且正常使用一下午,不死机不蓝屏。 冷机后还是跑62,跑62时各电压正常,无重启显示就一直卡62.加热asp1209百分百亮机正常使用。。求大大大神指导修哪里 。

网友:
补充下asp1209换过好几个没用

网友A:
主要查 电阻电容

网友:
旁边的电容变质吧,不好查。还有板层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旁边的电容变质

网友:
各位兄弟。麻烦各位了。已经好了。最后还是换asp1209号的,手上料板上的2asp1209问题。从好板上拆了个1209就正常了。感谢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 电阻电容

谢谢,已经好了,最后还是asp1209问题,好板上的asp1209装上就行了,感谢您的回答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