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 15 G4版号LA-E161P REV;1.0

楼主(2020-11-08):
没有CPU电压。想刷BIOS试试,是三个都刷还是只刷一个没有没有捷径走。

网友:
很多人看不起新机器刷BIOS的板斧做法,告诉你,越新越要刷,光秃秃的板子,三板斧很好用

网友A:
估计刷也没卵用!八成以上都没有效果!我在电脑城一个月都没见刷好几台!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好好检查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刷也没卵用!八成以上都没有效果!我在电脑城一个月都没见刷好几台!

在我这刷BIOS能解决50%的问题,俗称捡漏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这刷BIOS能解决50%的问题,俗称捡漏

高手在民间!我这一个月没几台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这刷BIOS能解决50%的问题,俗称捡漏

不错  我这也是  那些刷BIOS没用的兄弟   估计修的都不是一手货

网友C:
没有CPU 供电刷BIOS 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CPU 供电刷BIOS 能好吗?

有时候是能刷好。

网友:
我 前几天他还卖了这个板子

网友D:
没有CPU供电一般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CPU供电一般都不是BIOS问题

刷BIOS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出CPU供电不 一定BIOS问题,看看CPU供电开启,如果有,就检查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