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救教

楼主(2020-11-08):
请问图中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呢?感谢回覆!
颜色由上至下是: 黑->红->灰->黑->白(是白色不是银色)

网友A:
应用在什么地方得?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应用在300V MOS管接地端

网友:
     0.2吧?一般这个电阻低于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在什么地方得?

这是ATX电源的限流电阻,(银欣 650W)

网友A:
根据色环表翻过来就是028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色环表翻过来就是028欧姆

感谢回覆,请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我连那个色环是头,那个是尾都分不清。网上的色环计算器也找不到这个组合的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知道是应用在什么电路上,大概都也知道多大了

网友:
粽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金银+-1

网友:
算起来,应该是9w欧姆

网友:
色环计算可以下载我发布的工具集软件,里面有很多小工具,不过这个电阻是有坑,最接近的是28欧,但看应用又应该是0.28,但实际常用规格阻值又没有2与8的组合,82倒有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B:
万用表测啊,读数应该是28,验证一下看对不对。

网友:
1相关的电路画一下,2万用表测下阻值,3边上色环确认下是棕还是黑色

网友:
这种一般用保险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啊,读数应该是28,验证一下看对不对。

有一只阻值是无限大(大概已经损坏),另一只阻值是0.8欧。有一对mos管被击穿了,就是不知道要拿什么阻值的电阻代换。

网友:
白黑银,0.80欧

网友:
侨威代工的海盗船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