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4维修3.3短路 短路修复后不触发

楼主(2020-11-08):
微软pro4维修3.3短路     拿过来充电开机没有反应 拆机  发现3.3没有   烧鸡   有个电容挂了  替换掉再次开机    3.3出来了还是不触发      发现贴黄色胶带地方应该有个8V的  没有了 .....变成了2.3了                  公共点13V是有的                   这个机器3.3挂的比较多 CPU脱焊比较多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没有图纸

网友:
悬赏50大洋  提供可靠线索   成功修复发支付宝账号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市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充电芯片换一下可以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换一下可以肯定好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B:
拆铁壳。。。。。里面的黑ic拆掉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吧,按开机的时候各个供电点变化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我市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铁壳。。。。。里面的黑ic拆掉

SLB9665TT20 这个是 马上换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B9665TT20 这个是 马上换颗试试

不用装可以用

网友C:
谢谢你   不装 和 换了一颗 故障还是一样    郁闷了

网友D:
二极管看看有么有坏这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看看有么有坏这2个

这个是 管理充电的   是好的  那边是13V               谢谢你

网友E:
换个Ec  这个机器EC坏  也是不出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Ec  这个机器EC坏  也是不出公共点的

换好几个了   谢谢你  祝您生意兴隆

网友:
看看35v电压3.3短路一般伴随ec坏

网友:
都是高手,这类型的机器拆的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不装 和 换了一颗 故障还是一样    郁闷了

背面小铁壳,电容,和ic都拆掉不装。左右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小铁壳,电容,和ic都拆掉不装。左右的一样

已经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