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液晶 TP.VST59.P83 灯不亮

楼主(2020-11-08):
TP.VST59.P83电路板,电视看的好好的,听见拍的一声,就熄火了。拆开发现CB18炸了,另外与CB18相连的二个电阻PR49 PR60开路,二个电阻中间字看不出来,不知道大小,有朋友帮忙看下cb18多大,PR49和60分别为多大,谢谢!!

网友:
。。。。。。。。。。。

南霁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炸的电容一般为101或221耐电压1000V以上的,电阻可以为0,或0.几或几欧的。

网友:
一般烧这几个元件的电路还会烧很多其它的元件,不可能换这几个就好的。

网友:
CB18 PR49 PR60加 220V保险四个损坏,修好已测试几天。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的电容一般为101或221耐电压1000V以上的,电阻可以为0,或0.几或几欧的。

已修好!无法改求助中,有权力的版主帮改一下!谢谢!

网友:
CB18 PR49 PR60 加220保险  共4个,换了就好。

网友:
不烧功率管跟驱动芯片呀!少见只烧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