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280-11FP电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11-08):
如题,该电源盒是惠普280Pro G2 MT台式电脑使用的,忽然不能开机,换个好电源盒即可以了。想把该电源盒修好,可是这个是主动式PFC电源,查遍网络没有图纸。现在自己按电路板绘制图纸,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如有需要,稍后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
感谢,可以分享出来方便大家,虽然现在小电源没有人修,修类似电源有参考意义,论坛欠缺新版电源电路,有人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绘图?

网友B:
感谢,可以分享出来方便大家,虽然现在小电源没有人修,修类似电源有参考意义,论坛欠缺新版电源电路,有人分享就更好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绘图?

Diagram Design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可以分享出来方便大家,虽然现在小电源没有人修,修类似电源有参考意义,论坛欠缺新版电源电路,有人 ...

虹冠基本一个模子  差不多的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这个电路我有的,但是主芯片不同,我这个是CM6800,所以区别较大。过两天应该可以完成了,这个确实比较难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虹冠基本一个模子  差不多的

只弄清宏观结构只能换板,芯片级维修必须弄清具体电路

网友:
感谢分享。做事认真的技术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只弄清宏观结构只能换板,芯片级维修必须弄清具体电路

哈哈  虽然不是大师  但电路自在心中  虹冠的6800拓扑就那样 玩不出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虽然不是大师  但电路自在心中  虹冠的6800拓扑就那样 玩不出花

看来师傅您对这种电源很熟练了,佩服啊!现在电路终于画出来了,电源不能打开,短接绿线黑线开机,ST9S313第4脚从4V变为0V,但是第3脚仍5V,短接3脚4脚,瞬间短接绿黑线,同时测输出12V升到18V,立即移开短接黑绿线的镊子。这是输出电压保护芯片ST9S313损坏吗?

补充内容 (2020-11-15 15:04):
短接强制开机后,3.3V正常,5V升到8V,12V升到18V,只短时间开机,不知是否不带负载原因还是5V12V稳压出现问题。

补充内容 (2020-11-15 15:11):
测了正常机都稳定在标称电压上,是5V12V稳压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可以的,有主动PFC校正电路,效率比一般的ATX电路要高一些。

网友E:
画出整机电路图后,一下子找到故障元件,稳压电路中的光耦IC6坏了,换掉就正常了,这个光耦817从旧机上拆的,不花一分钱。电路图需要的多我就发出来,感觉没什么用就不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画出整机电路图后,一下子找到故障元件,稳压电路中的光耦IC6坏了,换掉就正常了,这个光耦817从旧机上拆的 ...

完善后就在发一下吧。会有人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善后就在发一下吧。会有人需要。

感谢加分,发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画图不易 我给你加分

谢谢加分!画图真的很费时间的,我发出来意在抛砖引玉,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条件一人发一张,人多力量大,则图纸资料就会比较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加分!画图真的很费时间的,我发出来意在抛砖引玉,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条件一人发一张,人多力量大,则图纸资料就会比较全了。

我晚些也分享自己分析反激的视频教程,都录好很久了,双管正激的有机会录一份也欢迎你看看

网友G:
楼主电路图有错cm6800第15脚应该是pfc输出检测脚应该接通过电阻接到pfc输出既380v,15脚的电路应该接16脚,16脚不应该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图有错cm6800第15脚应该是pfc输出检测脚应该接通过电阻接到pfc输出既380v,15脚的电路应该接16脚,1 ...

请看后面的完整图纸PDF文档,没错的,15脚电压误差放大器输入端,从380V经电阻接入,16脚才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图有错cm6800第15脚应该是pfc输出检测脚应该接通过电阻接到pfc输出既380v,15脚的电路应该接16脚,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