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0-11-08):
    型号:拯救者R720-15IKBN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上电电流有跳变但是不太正常,感觉没过内存,拆机后发现是二修的。BIOS有人刷过,找了论坛原厂BIOS刷了几个故障依旧,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抓波内存有下拉动作,但是没有后续的波形,应该是内存没过。测试内存的大小电压都正常,测到108脚的内存复位后发现只有0.6V,正常应该是1.2V才对。打开图纸看了直通南桥,有一个470欧的电阻上拉。因为是黑胶南桥,直接上BGA取下来重做后打值正常后,故障依旧。找了找料盒刚好有一个SR30W的南桥,直接干上去,打值正常后上电电流跳变几次后掉电重启再跳变几次,看电流明显不一样了。已经过内存显示,接屏后进系统测试,独显驱动打感叹号,以为是BIOS的问题,结果刷了好几个都是淘宝买的BIOS还是不行。看了看显存,发现有一颗有点爆珠,重做后试机还是打不上驱动。一起之下准备把剩下的三颗和显卡都重干了,上BGA发现显卡以前有人干过的,一顿操作下来打值,都正常后。进系统测试显卡驱动一下就打上了。所以问题就是换南桥和重做显卡显存。可能是上家做显卡的时候显存爆珠了。

    型号:联想小新 潮700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后观察没有明显的烧糊的地方,打值各大电感都正常,直接飞线烧机。烧到主板背面充电电路上管的公共点电容发烫,拆掉后打值正常,换掉隔离N管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大短捡钱真香,哈哈哈哈

    型号:联想G480
    故障:开机灰屏
    维修过程:开机有背光无图像,按键盘软重启也可以重启,以为是屏的问题,拆开上半部分换屏测试故障一样。拆机拔插主板的屏线还是一样,直接刷BIOS(由于以前遇到过这个机器,BIOS很爱坏),刷完上电显示正常。

    型号:联想 xiaoxin V400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插电瞬间有0.002的电流之后没有了,等一会又会有。这个新款的有些大短就是这样的电流,直接拆机打值公共点已经对地。打值各大电感都正常,飞线烧机摸到CPU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发热,拆掉打值正常后,装机上电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华硕VM520U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插电待机电流0.137左右,拆机后打值待机3V对地,再转而打值USB对地值已经是0000了,哦豁,CPU挂了,直接装回去,退了,我又没有U换,买U成本又高客户也不一定换。

网友:
搞南桥还叫捡钱啊

网友:
捡钱的事大短的好吧

网友A:
楼主一天搞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天搞多少钱?

我只是个打工人而已

网友:
果断加分不要犹豫

网友B:
拯救者的收了多少钱啊 南桥和显卡都重新做了 稳定吗?这些游戏本发热量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拯救者的收了多少钱啊 南桥和显卡都重新做了 稳定吗?这些游戏本发热量夸张

还好吧,重做了一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