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用电池掉电求助

楼主(2020-11-08):
型号A53s,版号k53sd。
故障: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掉电。不定时几分钟内掉,能充电能放电,插上适配器一切正常,电池换了一样,裸板也掉,没进水。
没思路了,求助一下子

网友A:
到公共点有没有问题,温度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输出到公共点电压有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试,哪一路电压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公共点有没有问题,温度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输出到公共点电压有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试,哪一路电压先掉

掉电的时候公共点不会掉,没有示波器。插上适配器怎么用都正常,单用电池在BIOS PE 安全模式下正常。禁用了独显 集显一样。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用电池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单用电池,在BIOS PE 安全模式下,不会掉电。

网友:
放电管换下试试

网友:
换过了,电池放电mos管

网友B:
用直流电源,在电池输入端供电,排除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电源,在电池输入端供电,排除电池的问题

电池已经换了新电池

网友:
修好了。在安全模式单独用电池就不会掉电,于是禁用了显卡(集成 独立),涛声依旧。然后思考系统跟安全模式有什么区别,我想了一下主要是一些驱动和用电功率上,然后我又禁用了声卡 网卡 显卡涛声依旧,一直到禁用了cpu,再次进系统然后就不掉电了。一下子目标就清晰了,cpu之前换过,于是更换了cpu供电芯片再加了一颗470微法的电容后正常进系统。终于,拨云见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网友:
焊线,用可调检测电流,摸摸温度情况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cpu供电不稳导致的

网友:
放电电路的几个管子看看

网友:
楼主,cpu供电电容,怎么加的吗?并联一个吗?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看来还是CPU供电有杂波引起的

网友:
维修人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 真是大佬级别

网友:
CPU驱动怎么禁用啊?禁用了能进系统吗?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配张加电容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