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macbookpro2018款触控不显示歌词用的是QQ音乐求解。。。。。。

楼主(2020-11-08):
macbookpro2018款触控条不显示歌词用的是QQ音乐求解。。。。。。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A:
系统升级再去商店下载新版QQ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升级再去商店下载新版QQ音乐

试过了不行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0-12-14):
换个音乐播放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