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52V笔记本大短,烧显卡,不充电,定电流,大电流维修历程(X450CC)

楼主(2020-11-08):
拿到华硕笔记本D452V,插电大短,高兴了一下,这下又可以秒杀了拆机,板号:x450cc rev:2.3
测量适配器座有二极体值,再量公共点对地为0,迅速测量各路上管与公共点之间有没有被击穿,发现没有击穿,开始烧机
迅速找到短路到电容,拆除后,公共点不再短路,简单测量了一下各大电感二极体值,发现显卡,cpu的二极体值特别的低

早就习惯了,马上触发,触发后又上大电流,发现核心显卡芯片发热,是n卡,不放心,又查了点位图,测量了几个小电压:

发现这几个非核心的二极体值,都是为0,那就好不犹豫的拆了显卡,拆完之后,还是想看看电流,为又触发了一下,定电流0.7几A
也没觉得太大了,也没管它,显卡到了之后,清理焊盘后,加了焊油,上BGA,下来后迫不亟待的上电,发现还是定电流,查各路电感
发现只有显卡的电感pl8502电压特别低,只有0.45V

发现还是不对,继续追查问题,先开始测量上下管,发现上管pq8503,4脚对123脚短路,好不犹豫拆了上管,发现还是短,居然误判了,4脚对地只有9,
马上又开始烧机,发现显卡供电芯片PU8501发烫,拆了之后阻值正常了,找来料板,补上up1661和上管,开心的触发,电流一路上来,居然定电流了。因为是板载内存,所以没多想测内存,直接下载bios,刷上,开机,外接屏亮了,没多测试,装好机,开机测试各功能正常,显卡驱动没打上,有感叹号,心凉了
我以为显卡芯片没焊好,下来360驱动重新装了一下驱动,感叹号没了。插上电池,再插适配器,瞬间电流干到4A,过了一会又归到0A了,没有充电电流,充电灯
亮的。连续插了几次都一样,插的瞬间,大电流,几秒之后又归0了,头疼了,又开始拆机了。找来新的电池装上,还是一样。不插电池,只插适配器,没有大电流。
因为也没有原理图,只有点位图,感觉像上插有电池,开始充电时的大电流,然后保护了。开始围绕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开始测量,上下管未击穿,
充电芯片就是不充电,果断换了,还是老样子,拆了上管,继续插适配器,还是大电流,这没上管了哪来的大电流呢,没思路了
突然记得我师傅告诉过我,如果公共点大短要查一下充电上下管和隔离管,我开始测隔离管,结果发现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这个没的商量,换掉,再插适配器

没有瞬间的大电流了,哈哈,这么简单的问题,被我搞复杂了,以为充电也正常了,但是发现还是不充电,而且充电灯也不亮了,头更大了
测量更换的充电芯片,发现电压不对,仔细用放大镜观察发现有虚焊,原来新的充电芯片吹上后,吃锡不好,好多脚虚焊了,加上焊油,又补了焊了一下,
终于充电灯也亮了,充电电流也上去了。

总结一下:1、这台是一个二修的机器,故障相当的多。以后二修机要多测量,测试好了再装机
2、大短烧机的机器,一定要多测一下隔离管,各路上下管。
3、新的QFN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虚焊,拆机的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也要注意,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误判。

网友:
论坛多你这样的教程对新手的我们提升飞快

网友:
帖子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给新手是提升不少帮助的

网友A:
是显卡还是隔离管吗?显卡在不在

网友:
可以 啊  技术   新手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还是隔离管吗?显卡在不在

显卡已经装上了,隔离管也击穿了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好清楚

网友:
都是大电流了,不用想隔离保护击穿了

网友:
先修隔离,再修其它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走了很多的弯路呀

网友:
我第一次修这种点火回路,也像楼主一样搞了一大圈,换电池换原装充电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