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联想小新潮7000I5

楼主(2020-11-08):
求助大神,联想小新潮7000I5开盖会突然待机怎么回事 #
笔记本

笔记本

网友:
如果你是用户就重新安装系统试一试,如果你是维修人员(用户就不不要动,不要吧问题扩大了)检测排线试一试,检测上盖电路,检测sp信号。点击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
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如果动动屏幕就会黑屏可能是线接触不良

网友:
接外显示器

网友(2020-12-30):
估计是排线的问题,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重新刷个BiOS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