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系统怎么内置苹果bootcamp驱动识别。

楼主(2020-11-08):
win10系统怎么内置苹果bootcamp驱动识别。

网友A:
下载机型对应的安装包直接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机型对应的安装包直接安装啊

我问的是win封装系统怎么添加苹果识别驱动,只要识别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直接在苹果系统里面下bootcamp

网友:
第三方PE可以的

网友(2020-12-11):
那有点麻烦 不如直接在苹果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