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无声音,开机慢

楼主(2020-11-08):
2020年11月8号
欢迎来到大师兄工作室
苹果7声音三无(无铃声,无外放,无听筒,开机非常慢),多修机
总结:斩草要除根!
第二波,也是经典案例。
分析故障现象,结合经验分析,这是苹果7的通病,大音频(解码器)断线,首先排除两个声音功放问题,功放不会导致开机慢。
拆机取下主板,果然,上家已经处理过了,大音频已经做过飞线处理,但是飞线为什么要把屏蔽罩也拆了?
不管了,先取下大音频看看底脚情况,发现确实有飞线的痕迹,把残锡拖干净,以便看清焊盘状态,发现上家偷懒了,四根易断的线只飞了一根,其余的只是把引线刮出来了,这样不稳定,返修概率比较高。那么我这次就来个彻底的,把剩下的3个易断线点也飞上线。由于是第一次操作,线飞的不是很好看,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把线打圈盘好,点上绿油固化。为保险起见,换了一颗全新的大音频。
试机,发现已有声音,故障解决!剩下的就是收拾上家的烂摊子,补回丢失的屏蔽罩(对散热影响很大),主板背面用聚酰亚胺胶带绝缘,防止出现短路。
最后装机,上防水胶,测试ok,维修结束!

网友:
我们只是维修的,又不是美工。。只负责修好就行

网友A:
无铃声也是大音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铃声也是大音频的问题?

有可能的,我描述有点问题,三无是无铃声,无外放,无录音

网友:
可以能干好都是高手

网友:
学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习了  v

网友:
谢谢大师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铃声也是大音频的问题?

完全是有可能的.先修通病

网友:
咱们做维修的,不光要修好,还要好看,这才完美

网友:
维修一定要修的好看

网友(2021-01-21):
修个音频还用剪掉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