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ad Air2刷机报错4

楼主(2020-11-08):
这块板子上家扩过容的,我刷了一下也是报错4,发现还搞过wifi和音频,就尝试把这两摘了依次刷下机,还是一样,自己重做了暂存还是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上不上硬盘都报错4

,大伙有什么妙招可以支一支

网友:
.....爱思图怎么糊了

网友A:
ipad建议用itunes刷,或者用爱思的itunes模式刷,多换几种刷机方式,碰到过刷好的

网友:
.....爱思图怎么糊了   就是啊我也想问

网友:
用苹果系统报错几多,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建议用itunes刷,或者用爱思的itunes模式刷,多换几种刷机方式,碰到过刷好的

拿iTunes刷了也是一样,老哥的意思是多刷几次嘛?

网友:
平板有逻辑码片吗?  更换个看看

网友B:
如果iTunes报错4的话 建议放弃  板底问题 无救  理论上来说是报错9  到了14系统 板层问题就变成 4了 ,我这边 iPadmini4 和 iPad Pro ari2 也是报错4 CPU都重做了也是一样报错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iTunes报错4的话 建议放弃  板底问题 无救  理论上来说是报错9  到了14系统 板层问题就变成 4了 ,我这边 iPadmini4 和 iPad Pro ari2 也是报错4 CPU都重做了也是一样报错4

谢谢老哥了,只能当板层问题了

不去整它了

网友:
放两天或许能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