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不触发

楼主(2020-11-08):
ga-b85m-d3v  故障点不触发,IO 已经拉低绿线了,内存的1.5V已经出来了,但是诊断卡依然不亮。

桥供电是Q35 是358输出,358 8脚没有12供电, 这就比较纠结了。换过IO可以正常开启,几次故障依旧,暂时没有解决,目前就是IO拉低绿线主板没有发出12V

待机3.3  和5VSB都有

网友A:
是不是12V有短路啊 你把CPU供电拔掉开机试试

网友:
绿线拉低后,正常ATX电源是进入工作状态的,12V 5V 3.3V 都正常的呀,UP 是唯有12V 没出来吗。查12V 对地阻值,看看是否上管或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2V有短路啊 你把CPU供电拔掉开机试试

cpu12没有短路的 上下管正常

网友B:
还是供电12V有短路吧  除了CPU12V还有主板主供电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供电12V有短路吧  除了CPU12V还有主板主供电12V

短路的话 可以出来1,5内存供电吗?

网友(2021-04-17):
我的哪里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您这个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