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夜精灵4 dc-0005tx及dc-1003tx 版号:dag3db~dag3dc系列特点

楼主(2020-11-08):
首先dag3db~dag3dcmbcc0  两款8代U的CPU PWM MP2949A 是可编程配置引脚定义的(或者说是带程序的) 。TB上订不好使只能原板拆换才好使。
MP2949A 内置对CPU 供电的温度检测 通过PBUS(i2c bus)对外交换数据。(除了SVID的i2C 外还有一组称PBUS 的i2c 数据接口)

在者就是DAG3DCMBCC0的gpu PWM MP2886A也应该是带程序的。(这个待验证)

DAG3DCMBCC0 REV:C 只有独显。 LVDS数据线 直接连到GPU 2060 。断独显供电集显也能过BIOS自检 (小键盘 NUM能亮)但内屏或切外显均无显示。
用集显的SPI片选及数据位置信息:

网友:
理论为什么这么厉害,跟你一比,我就是三板斧啊

网友:
越来越智能了!也不好找配件了!!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我的tc楼主看过没有?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带程序 我已经换过 从机械革命主板上找个换到惠普上正常使用

网友:
接口电路。IO吗?

网友A:
这个主板显卡供电断开1箱可以正常亮机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带程序 我已经换过 从机械革命主板上找个换到惠普上正常使用

这个实践很重要,并非有总线就一定带程序!实际生产中这种搞作没必要!而且生产成本也高,一但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连修改都困难,不科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践很重要,并非有总线就一定带程序!实际生产中这种搞作没必要!而且生产成本也高,一但生产过程中 ...

这个惠普主板问题很多   现在修的很多  这款主板U不带集显  独显出现问题   机器不亮机   得用原装电源点机器  电源出问题   机器莫名其妙的问题就会出来  你测电源20V也是正常的   换个新的电源就能搞定  刚开始修这款机器能修到吐血  此机无图无点位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上次我维修一个联想拯救者的机器       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开机无电压        最后也是换了他好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正在修,3.3V输出滤波电容短路,扣掉电压正常了,用维修电源还是不开机,应该是需要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
看来这行维修快走到头了...............

网友:
楼主牛B的一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显卡供电断开1箱可以正常亮机使用

是说6项供电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惠普主板问题很多   现在修的很多  这款主板U不带集显  独显出现问题   机器不亮机   得用原装电源点 ...

断独显屏不亮但自检能过 能进系统但屏不亮。

MP2949A TB上分两次各订5个 上都不好使最后是在同样主板上拆的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6项供电全断,

我测的断一箱供电 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6项供电全断,

全断开没有测 过

网友:
牛披,这个修的思路清晰,

网友:
说实话 我都看不懂

网友:
"TB上订不好使只能原板拆换才好使" 设计者 没有给 维修者 留后路。:
@

网友(2021-03-01):
正在修这个机子,,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