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55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20-11-09):
ONDA A55,不触发。

io  NTC5532D

30脚为PS-ON。
并没有直接去绿线,而是过了一个场管。

丝印702 是个贴片N沟道场馆。

G级为高电平时导通。
跑线如下:

实测:G级电压,一直为2.5V。
待机时2.5V,开机后还是2.5V
跑线发现,是紫5V过2个等阻值电阻分压后,
取得2.5V加到G级,这管子跟一根导线没啥区别。
画了一份逻辑关系图

PS-ON内部电子开关闭合后,PS-ON变为0
ATX绿线电压被拉低为0,电源风扇起转,主供电送出。
问题就出在这个702贴片mos上。
功能不良,DS之间有时可以导通,有时不导通。

找了一截网线,直连DS。简单粗暴

网友A:
楼主的线  像一条虫爬在上面

网友B:
真是多余啊,设计这板的人也是个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多余啊,设计这板的人也是个土豪!

盈通,onda,FM系列主板,都是这样设计的,我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线  像一条虫爬在上面

网友C:
不更换管直接跳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更换管直接跳线吗

这种主板不配换mos管。

直连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多余啊,设计这板的人也是个土豪!

电压隔断,互不影响,安全把

网友:
这根线估计能保他用一辈子

网友(2020-12-10):
盈通,onda,FM系列主板,都是这样设计的,我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