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 7g 蓝牙wifi打不开,原装带线的耳机也用不了?

楼主(2020-11-09):
是因为蓝牙打不开的原因吗?  尾插也换过一条还是没用。  耳机是带线原装的,插到手机里没有反应。 听筒还是听筒,耳机没有声音。 好坑。  wifi 蓝牙实在修不出来

网友A:
7代wifi模块很容易坏,一摔就掉点,解绑wifi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换模块啊,拆开重做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代wifi模块很容易坏,一摔就掉点,解绑wifi换一个就好了

我都换了3个wifi  都是拆机的。  实在是没力气了  解绑也是jc小黑 已解绑  除非是线没搭好。

  没力气这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代wifi模块很容易坏,一摔就掉点,解绑wifi换一个就好了

关于本机可以读到蓝牙码  wifi码n/d   但是蓝牙wifi打不开。 我怀疑蓝牙打不开,原装带线耳机也用不了。 这个设计好坑

网友B:
亲测大音频有问题wii模块就打不开,你试试搞一下大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测大音频有问题wii模块就打不开,你试试搞一下大音频。

试过了  这台大音频也是有问题的,没声音 ,没基带,没wifi    。英特尔的 ,修好了前两个功能,wifi修不出来

网友:
你好修好了吗 你好修好了吗

网友:
wii模块就打不开,你试试搞一下大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