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17 7000 series 7547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11-09):
dell inspiron 17 7000 series 7547 不通电维修

故障现象:不通电。

如上图(不是原图)量两个隔离管(PQ22 PQ24) E点电压为19.5V 正常,F点2.8v 不正常。电压没过隔离管。
隔离管道通需要BQ715 的4脚输出一个24V的电压,量C 点只有2.3V 不正常。
BQ715:  6脚ACDET  2.6V  正常。
             20脚VCC     19.5V 正常。
             16脚REGN    6.1V 正常。
在线量隔离PQ24 (A B)电阻为60e 不正常,换PQ24. 亮机

网友:


网友:
分析的一针见血。

网友:
感谢,很详实

网友:
感谢分享! 通俗易懂!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技术高,学习学习。不简单啊这跑一遍

网友:
先点赞,目前还未遇见相同故障的

网友A:
隔离管性能不良了,以前遇到也是充电芯片换了没招了,直接换了隔离就过了

网友:
怎么会想到测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性能不良了,以前遇到也是充电芯片换了没招了,直接换了隔离就过了

正常的应该先考虑隔离管,隔离管好找 也好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有点秒杀的节奏

网友:
技术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