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Type-C PD时序分析(我认为有问题..EC不参与吗?)

楼主(2020-11-09):
X1 Type-C PD时序分析
首先,电源适配器从Type-c 接口(USB3USB4)插入,产生TBTA_VBUS20_CONNTBTB_VBUS20_CONN

TBTA_VBUS20_CONNTBTB_VBUS20_CONN经过PD控制芯片自开启产生TBTB_VBUS20TBTA_VBUS20

TBTB_VBUS20TBTA_VBUS20TPS65988-GPPD管理芯片供电),TPS65988-GP得到供电后产生VCC3_LDO_PDPD_LDO1V8TPS65988-GP通过CC总线与type-c电源适配器握手,后然后电源适配器发生20V电压

PD管理芯片产生TBTA_HV_GATETBTB_HV_GATE使TBTB_VBUS20TBTA_VBUS20经过FET产生VINT20_IN

这么简单吗?EC没有参与吗?欢迎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A:
附相关的图纸和数据手册

网友B:
你把ec拆了不就知道了       实验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相关的图纸和数据手册

小黑的ec能不管?

网友:
小黑的不好修,电路保护很。

网友:
直接断开cc总线试试看 ,但是我估计ec应该还是参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ec拆了不就知道了       实验出真知

EC必须参与啊!

网友:
typec的供电EC是参与的,具体应参考板子的设计线路

网友(2020-12-12):
应该是EC不参与,PD是带程序的,2281也是关键

网友:
不用怀疑了,ec确实不参与!pd除了要有电源,还要注意DC in这二个信号,没3.3伏是不会与适配器握手的

网友C(2021-01-22):
这机器我亲测过EC是不参与的,国产TYPEC的升压大多数机器都是不用EC参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亲测过EC是不参与的,国产TYPEC的升压大多数机器都是不用EC参与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