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焊工太差导致焊硬盘短路造成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1-09):
  机器型号:iPhone 6Plus

  顾客描述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先把机器拆开把主板接上可调电源上电没有短路接着触发发现电流直接从400跳到1A主板短路,拆下主板观察这个机器是动过硬盘的机器。

  打硬盘附进的供电 发现硬盘的1.8v供电短路,既然动过硬盘就先拆下硬盘观察。

  上一位师傅弄得有点脏啊,先把焊盘重新处理一下,这个焊盘之前掉过2个点。

  先打下这两个点有问题没,发现线面补得点是接地 (正常这个点应该打值无穷大)。

  把上一位维修师傅飞得线断开重新飞。

  处理完之后打硬盘1.8v供电发现正常了不装硬盘上可调电源电触发看一下电流触发电流为70链接电脑为DFU模式(主板不装硬盘或者硬盘与CPU不匹配就会是DFU模式)发现正常,接着把拆下的硬盘上硬盘测试架看下硬盘能不能读出数据,可以读出数据看来硬盘没有坏,重新装上硬盘。

  发现触发电流还是70,怀疑这个硬盘不是原机的 装上主板上电脑刷机看一下恢复模式能不能读出来硬盘序列号,果然可以读出来,读出来就继续刷机,刷机成功。

  激活的时候有id,管顾客索要id 顾客要求发回去自行激活,到此维修结束。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出色 的手工就搞定了

网友:
大工程。好掉点的,飞线的。读老硬盘重写系统的。

网友:
用的什么显微镜  这么大光圈

网友:
技术牛就是不一样哈

网友(2020-12-11):
不是原机的硬盘刷不了机是吗?新手想问问,我有个6换了几块硬盘都是卡20%刷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