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580 进水不开机、开机暗屏、故障修复

楼主(2020-11-09):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的 Thinkpad E580 进水 不开机、
① : 清洗主板、把有进水的地方能换的换、能修的修、这里没啥技术含量、
② : 开机暗屏

检测屏线接口 供电、2345脚 是B+ 供电、也就是主供电、正常应该是19v 主供电、但是测试只有 9.几V 的供电 、
本以为是这里的问题、直接飞了一根线 、发现故障依旧、
那就继续往后查、检测背光开启信号、9脚 BKOFF# 、正常应该是3V 供电、发现没有供电、找到问题了、那就继续、

经过检测发现是由EC的119 脚直接提供的、发现没有供电、难不成是EC 挂了、不应该啊!暗屏、如果EC挂了、那就飞根线?
还是先检测一下 LID_SW# 吧、也就是EC 的109脚、经过检测发现、

一路链接 JIOB1 一路链接  U0301

经过检测发现、JIOB 1的接口也有进水腐蚀、重新加焊了一遍、在安装上、发现好了、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细节没清理干净啊

网友:
这种进水不多的话就像捡钱一样,可以了

网友:
对 这话说得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2021-01-26):
楼主的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进水机就是拼的细心和耐心

网友(2022-01-03):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进水一般都是断线为主

网友:
不好修的进水机就是考验细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