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加焊的问题

楼主(2020-11-09):
一张GTX760显卡,要花屏在不进系统黑屏,每次加焊GPU芯片后用一段时间又成老样了,请教一下大侠们这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如果显卡有价值的话。。买个新的GPU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卡有价值的话。。买个新的GPU换了。。

显卡价值是有的。这GPU都过时了,没全新的了,有的都是旧的或是翻新的,就怕换上去也一样

网友:
拆gpu重植球

网友B:
难道显卡花屏不是找显存的事吗实在不行才重新值GPU的球

网友C:
拆GPU,重新植锡焊好应该能用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GPU,重新植锡焊好应该能用得住

最多3个月,又是老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显卡花屏不是找显存的事吗实在不行才重新值GPU的球

你这是修显卡的三扳斧么

网友:
显卡发热量太大 重新值球会好点 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修显卡的三扳斧么

哈哈哈哈我觉得没事干的话排除一下显存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