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华硕 板号GL552JX 2.0 外接正常 内屏无背光可见暗图,怎么修?

楼主(2020-11-09):
华硕 板号GL552JX 2.0  外接正常 内屏无背光可见暗图,怎么修呢? 用强光照屏幕可以看到已经进系统桌面了,但背光不亮。。。

屏换过 一样,想找下图纸 查  ,有谁 有图纸吗?
找到点位图了。。。
测试 发现EC没有发出 LCD_BACKOFF#电压为0 V .而LCD_BACK_pch 为3.3V ,亮度控制有3.01V

LCDblen_con 电压为0.22V。这个电压是 LCD_BACKOFF#和LCD_BACK_pch相偶一个二极管KL6 后输出的 LCDblen_con

是不是需要LCD_BACKOFF#为高电平 才能使 LCDblen_con为高?

结果:修好了,原来是LID_SW# 小模块的问题。。。

网友:
站里找个点位看那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强拉一个开启

网友:
这款机子休眠信号容易出问题,不开机也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LID为低了吧?

网友:
lid会导致暗屏吗?

网友A:
没点开就猜到是lid,还有一个小小的板单独接的

网友:
维修人孜孜不倦的精神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点开就猜到是lid,还有一个小小的板单独接的

强啊,早点遇到你就好了,搞了2个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