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电池掉电维修

楼主(2020-11-09):
型号:A53S
板号:K53SD 5.1
这可能是我一段时间以来遇到的最难修的机器了,故障是亮机慢,然后用电池几分钟掉电。
插上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充放电,单独用电池几分钟内就会掉电,换了电池还是一样。然后更换了cpu 放电mos管涛声依旧,后面在数次反复测试下发现在BIOS界面和安全模式就不会掉电,于是开始思考系统和安全界面有何区别?
主要有两点区别,驱动和用电功率上。然后禁用了集成 独立显卡驱动,再然后禁用了声卡 网卡驱动,还是涛声依旧。我不信,我感觉我的分析没有错,于是直到禁用了cpu以后奇迹发生了,不再掉电了。由于已经换过cpu了所以目标直指CPU供电,于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再加了两颗470微法的滤波电容后一切归于平静。终于,拨云见日守得云开见月明,也说明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是有个示波器何须如此麻烦。嗷,还忘了说亮机慢的故障,重写了USB3.0的程序以后ok了。

网友A:
楚用设罢是在安会模式下,还是在系统中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楚用设罢是在安会模式下,还是在系统中进行?

大哥你在说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