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 R2.0 REV1.03 反复重启维修OK

楼主(2020-11-09):
客户拿来一个华硕B85-A的电脑,说是网吧购买的二手机,开机反复重启,风扇转一下,再看主板上,灰尘和烟油裹在一起,脏的要命,真是没有信心修好了。
拆下主板,按照论坛里的各种方案,先刷BIOS,问题一样,拆掉PQ803,还是不行。看来只有一步步来了,查PCI-E,没有复位。无意拆掉BIOS芯片,倒是不掉电了,正好查各路电压,CPU,内存都是正常的。再借鉴论坛同仁的经验,查1.5VPCH,结果是0V。这下有方向了。打开点位图,1.5VPCH从PU702的6脚输出,这是个EM5102A的芯片,网上说很多坏的,换上一个,1.5V还是不出来。要命了。
仔细看图纸,发现2脚是P_1.5PCH_ EN,量一下,电压0.45V,不对啊!再仔细看图纸,这个电压是由PR774(30K)的12V和PR776(10K)分压而来。应该是3V。拆下测电阻,发现正常,鬼事情,只好再安装回去,再亮电压,3V有了。哈哈,还是氧化的问题
到这里诊断卡还是不走,但是不掉电了。重新安装CPU,刷回原先的BIOS。开机OK了。论坛的BIOS啊,好多说不清楚。

网友A:
LZ 赞赞赞还是不能上来就论坛套路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赞赞赞还是不能上来就论坛套路 哈哈

呵呵,是的,特别是刷BIOS,有的BIOS是官网下载直接传到网上的,文件名都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