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570开机不定时死机维修,PE里也死机

楼主(2020-11-09):
联想V570开机不定时死机维修,PE里也死机,维修过程很曲折,简单叙述一下,一开始以为是桥虚焊,结果拆下重置了装上去,还是死机,仔细观察,CPU供电是铁壳的场管,有人修过,而且还换过一个上管PU4313,看到铁壳就不舒服,查上管的驱动,电压好像正常,只要用示波器查,没有波形,另外一组正常,更换上管(用普通的上管改装了一下),还是没有波形,查图纸,PU4313由PU4301给信号。直接换一个NCP5911,再测,波形出来了。上机不死了。
总结是同行修过,换了上管,没有换驱动块。客户拿走忘记拍照,图纸很清楚了。

(2)lenovo.ideapad.B570.Z570.V570.wistron.LZ57.91.4PA01.001.10290..pdf

(0)点位 Lenovo Ideapad B570 V570 Wistron LA57 MB 10254-2 10254-SA 10290-SC boardview.brd

网友:
上级以为cpu挂了

网友:
死机问题之前遇到过是CPU供电电容坏一个,导致死机的。

网友(2021-06-13):
缺一路供电导致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