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M9WJU显示器

楼主(2020-11-09):
故障现象按电源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反应查看电源板高压滤波电容100W400V断脚,5V,12v电容鼓包换了一次点亮。
显示器

网友:
这个你都发。太浪费资源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这种明显看到电容坏的应该不用发了,不是什么精密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