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网上买的vga转网线居然

楼主(2020-11-09):
nnd,网上买的vga转网线居然里面是反的害了浪费半个小时,检查网线什么的,这种厂里不质检吗,发给他居然不承认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反了?

同样是VGA或COM口,公头、母头的线是相反的。是你自己搞错了吧?

网友B:
VGA 转网线,能传输多远,有50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A 转网线,能传输多远,有50米吗

监控使用100米内 6类线问题不大 在长的米数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反了?

同样是VGA或COM口,公头、母头的线是相反的。是你自己搞错了吧?

请看清楚说哦,朋友,vga转网线  什么公母哦,出厂搞错了,拆了重新焊接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GA 转网线,能传输多远,有50米吗

海康威视超5类30米没有问题 其他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康威视超5类30米没有问题 其他没有测试

要供电吗,还是直接焊接头子就可以了,自己也可以做的这样

网友:
淘宝总是给我们各种惊喜,要不就是惊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监控使用100米内 6类线问题不大 在长的米数没有试过

海康的POE交换机海康的摄像头 200米左右 没问题 网线一定要好 用了两年了 一定问题没有

网友:
网上买的vga转网线

是你没看清我的话:
自己明明说了是VGA转网线,VGA头只能接VGA信号 吗?
我说的是同样是一个VGA头,有母、公头之分,接法刚好相反,明白不?
一般厂家是不会接错的,可能是你选错接法了。

网友:
不管公头母头都是一样的线序才可以,我发给销售的别人已经承认搞错了,13 14焊接到2 3 123焊接到15 14 1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