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USB不正常

楼主(2020-11-09):
如题,USB接口插鼠标,U盘没问题,连接打印机一直叮咚叮咚响,好像不停在插拔一样,驱动没问题,系统也换了,故障依旧,用万用表测D+电压不停在变,5V没问题,三个USB接口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南宁附近的帮忙修一下,自用的电脑。

网友A:
换根打印机数据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根打印机数据线试试

线肯定是首先考虑的,换了,没用。

网友B:
不会是你打印机主板有问题吧 打印机usb供电不大 你也可以接一块移动硬盘 看下主板能不能带的起来判断下是不是主板usb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打印机主板有问题吧 打印机usb供电不大 你也可以接一块移动硬盘 看下主板能不能带的起来判断下是不是主板usb供电不足

打印机没问题,用别的电脑试了。正常情况下D+那个电压会不停跳吗?接鼠标测量是3v固定的。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接个USB HUB正常,板子没在我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接个USB HUB正常,板子没在我这了

USBhub是啥玩意啊?

网友:
某宝搜 独立供电HUB

网友:
USB集线器

网友D:
笔记本电脑的供电能力不足,换个打印线,或者加一个电源放大器,或者推荐使用个好点带外接供电的USB集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脑的供电能力不足,换个打印线,或者加一个电源放大器,或者推荐使用个好点带外接供电的USB集线器

之前是没问题的,就公司发生了一次大短路,适配器烧了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