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p750dm p751 p775 ZX8维修检测不到电池,不充电,可以用电池开机

楼主(2020-11-09):
ZX8准系统P751DM P750DM不充电分析维修

电脑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没有问题,电池可以开机使用,电池打×不检测电池,

测量电池的I2C和电源管理IC连接正常,主板上连接到EC的I2C口的隔离电阻没焊接(出厂就这样),

分析测量VDD3对地短路(漏电)

副EC检测电池电压(分压电路测量对地短路),

后拆掉副EC后,2处短路解决。
副EC坏,副EC坏,副EC坏,

笔记本功能正常,一直以为EC应该是好的,一度怀疑板层短路,差点要割线飞线,

给大家扫个雷。主副EC分工合作的。

非专业修电脑,第一次发帖,不好之处请斧正。

网友:
先占个楼,不足之处大家斧正。

网友:
非常好的贴,记号学习了。

网友:
蓝天高端板就是不一样,2个ec

网友:
厉害,关键是还有图纸

网友:
帖子别沉了,交流交流准系统机子。。

网友(2021-01-06):
顶一顶,别沉了